[原机备份]
hp TPN-Q194 DAG3AAMBAG0 bios

楼主(2018-10-21):
hp TPN-Q194 DAG3AAMBAG0 bios   i7    原机备份

网友A(2019-10-07):
这机器 用可调电源能开开机不 ?我用可调电源现在是不开机 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2018-11-08):
有图纸没  有图纸没  没有图纸下不了手啊

网友B(2019-04-25):
已经测试了,可以亮机,但是会提示:请输入CSO编码。

网友(2019-07-12):
今天刚接到一个 下来刷下试试

网友(2019-11-25):
已测试 BIOS可以亮机

网友(2020-01-05):
会开机慢吗  kkkkkkk

网友:
直接刷就可以吗,需要改什么吗

网友C(2020-04-19):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用可调电源能开开机不 ?我用可调电源现在是不开机 灯亮一下就灭了

你用电池正常吗?我的也是用电源不开机,电源接口灯闪下灭。电池开机也不亮

网友(2020-06-21):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池正常吗?我的也是用电源不开机,电源接口灯闪下灭。电池开机也不亮

这个笔记本适配器是19.5v,7.7A,  而你的可调电源一般最高才5A, 就是说可调电源功率不够所以才出现掉电现象

网友(2020-08-14):
开机慢,其他正常

网友D:
今天也接了一台TPH-Q194,用电池触发指示灯能亮,不上电,过一会指示灯灭了,反复亮灭的,刷了一样,不知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E(2020-09-14):
引用 网友D:
今天也接了一台TPH-Q194,用电池触发指示灯能亮,不上电,过一会指示灯灭了,反复亮灭的,刷了一样,不知还 ...

兄弟  弄好了吗   我这也有一台  跟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  弄好了吗   我这也有一台  跟你的现象一样

还是bios问题,下载的不行  改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bios问题,下载的不行  改的bios

可否吧BIOS发一下  感谢 54879668@qq.com

网友(2021-07-25):
正好需要,下个试下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B:
已经测试了,可以亮机,但是会提示:请输入CSO编码。

我也下载试一试

网友(2023-06-13):
DAG3AAMBA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