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故障:按下开关按电流跑到0.02 开机灯亮起 不显示

楼主(2018-10-21):
REV3.0的板子   论坛上说是一个10K排阻问题   找了半天也没看到!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可以按时序来查呀,这电流,应当电压不全呀。。。。。

网友:
搜索这个机器的型号吧所有的帖子看一篇就知道了

网友:
在EC旁边                        双排阻,论坛里面找下有的

网友:
看看EC的条件,尤其是排阻上的

网友:
ec旁边看看,或者开关旁边找找,我也不知道,一般在这两个地方

网友:
这故障修过,是ec发出的susb信号被拉低,对照点位图相连一个排阻,去掉也可以

网友:
修好了吗,拿出来分享下 吧,大家 交流学习 以下

网友:
EC边上看到103就给他换了啊。。。。。。。。。。。。

网友:
这两天修4.1 的板子 修得头疼

网友:
这型号的 板子  可以先把EC旁边的 排阻 换了

网友:
不是有点位吗可以先按时序修啊查查南桥待机

网友:
EC左边的地方,有两个组成的电阻,很好找的

网友:
你先查一下到EC的电路正常不。在慢慢往下看不一定就是通病呀

网友:
可以按时序来查呀,这电流,应当电压不全吧。。。

网友:
先查论坛,看下有头绪没,ECBIOS也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
可以按时序来查呀,这电流,应当电压不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