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电容反复短路

楼主(2018-10-21):
上个月遇到一个深海泰坦T50-581S1N 版号:GH5KNX1 REV.1.0
   公共点短路直接短到0欧姆  烧鸡大法不太好用,只好个一个拆。最后是一个电容短路。
  同时隔离管也击穿。没有原型号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换好以后故障排除, 电压调25V测试隔离管已经起作用。交机收钱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有事同样的问题来了。再用同样的方法修好(换粗线烧出来的)。10天过后又来,,,   现在还是同样的方法已经修好,但是担心还会回来    有没有高手帮分析一下。。。。。这个机器没图

PS :以前遇到一台ASUS X555   也是反复烧  原因就是隔离管换错了(用几个月烧一次。电池坏了没装)。还有一台联想一体机隔离管击穿没有换,(用一年烧一次电容)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电容再坏,还是又是其它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电容再坏,还是又是其它电容坏

其它电容,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电容。我也是在其它主板的公共点取的电容

网友B:
电容带不带升压的,是不是换的电容本身的问题,这种问题脑壳疼,坐等大神来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带不带升压的,是不是换的电容本身的问题,这种问题脑壳疼,坐等大神来解吧。

就是普通贴片无正负极电容黄色的那种

网友C:
尽量换同型号的P沟试试呢?

网友:
一个一个拆来找短路,,很难的,,运气好可能找的会快点

网友:
直接加个台式机上用的大电容上去

网友D:
用一年烧一次,这就是生意。机会把握住!

网友E:
应该短路的没有换完

网友F: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叫客户在电脑关机后把适配器的电源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叫客户在电脑关机后把适配器的电源拔了。

确实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思路啊,另外客户电源是不是也会出问题了?让他换一个试试几天?

网友G:
公共点的拆了,不装啊 耐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共点的拆了,不装啊 耐压不对吧

全拆?   随机烧  不是同一个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年烧一次,这就是生意。机会把握住!

我已经赚了他三次钱了, 最后一次换了个隔离管。实在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量换同型号的P沟试试呢?

原型号,不见了,不知道型号  也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加电容试试,,,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H:
没什么原因,通病!杂牌厂家用的电容质量不行。。。这个主板用在炫龙、机械革命之类的机器上。。。。昨天修了一台还没进系统又短路了一颗,然后我就把公共点上所有的全部换掉了!之前有台返修了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什么原因,通病!杂牌厂家用的电容质量不行。。。这个主板用在炫龙、机械革命之类的机器上。。。。昨天修 ...

好    有道理,再回来我也全换。。。。

网友:
我感觉是他的适配器出问题   有时好  有时坏   导致电压变搞

网友:
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吧,供电不稳定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换的电容耐压不够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DELL的机器,还有一个ACER的,反正烧过最少3次公共点电容,奇怪之非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短路的没有换完

有短路没换完也能开机?阻值会正常?这个你我都没办法解释,只能猜测

网友:
老化的电容击穿,那也是没办法的,除非你能一次性换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