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一体机主板

楼主(2018-10-21):
一台一体机,不开机,测了cpu电容其中个短路,三个大电感对地短路,不知道什么品牌的。

网友:
应该是三路中的一路短,电感翘起来一端,再测前面短还是后面短?

前就烧前,后就烧后

网友:
嗯,在想要是搞不定就买板子,问题是没找到这个板子。

网友:
测CPU电感时有没有把CPU卸下来,如果没有的话就把CPU卸下来在试试。

网友:
有没有把CPU下了再测啊,CPU不下,那怎么试都是像短路

如果下了的话,把MOS管拆一路试一次,拆到哪路不短了就对了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老大,昨天晚上接电,维修电源转换接口坏了看不了电流,用了原装电源,集显,桥,cpu电容全部发烫,未按开机键就这样了,3.5v都正常。

网友:
如果真的是短路的话。把CPU。内存先拿下来。再量量。要是还是短路就用烧鸡法啊。你有上电给CPU。显卡。多少肯定会发热的。

网友:
谢谢,刚把cpu拆了,不短了,但是上电集显还发烫。还有,这电源我发现接头定义有多一个id pin,我记得惠普好像有过。是不是这个原因用维修电源上去没反应,但是,维修电源调了19v,电'流从1~5安都调了,在板子上量电压就2v左右,电源无电流。搞不懂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 但是不知道如何用维修电源转接

网友:
带cpu测量,量哪里都是短路,打阻值,一定要把cpu摘掉。cpu阻值极低,相当于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谢谢!上面多一个针脚是什么用知道吗?我记得惠普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