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接硬盘屏不显示

楼主(2018-10-21):
苹果笔记本A1466接硬盘屏就不能显示,不接硬盘就显示一个问号,开机没有当的一声!有哪位同志遇到过吗?硬盘换过同型号好的笔记本的,也是一样!

网友A:
A1466 12年 13年生产的硬盘有很多有问题的,遇到好多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66 12年 13年生产的硬盘有很多有问题的,遇到好多台这样的故障了

买了个转接口的也不行,换了个好机子一样的硬盘也不行,不上硬盘就能显示

网友:
一接上硬盘是哪个信号控制屏不点亮吗?

网友:
这个电感L3095没有电。。。应该是多少伏 啊?

网友:
苹果真难修 ,谁就这个故障报个价,发给他修

网友:
仔细查查硬盘接口的电路,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经验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个A1502的是硬盘有问题借了个硬盘试了后换硬盘就好了,你这个没修到过不好说。

网友:
哦好的!谢谢!你能看懂这个图上的L3095这个电感该是多少伏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