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L独显I5 通电电流直接上0.5A

楼主(2018-10-21):
华硕A550L独显I5 通电电流直接上0.5A,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二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还是先查各电感电压 是否正常不撒

网友:
每个电感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还是通电自动触发了?ec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还是通电自动触发了?ec查一下

我按开关直接0.4.0.6的电流3...................

网友B:
带板载内存了屏蔽下内存试试,不带了多刷几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板载内存了屏蔽下内存试试,不带了多刷几个BIOS

不会屏蔽啊,,BIOS 没有了 你有吗?发个出来

网友:
内存没有过吧,,,,,,,,,,,,,

网友:
0.4到0.6应当没过内存,换根试试

网友:
内存 CPU 都是板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