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 i7 d4 开机一分钟报警,断电

楼主(2018-10-21):
同行拿来一台神舟k650c i7 d4,开机还没进系统就开始报警,一直滴滴滴滴,过一会儿掉电。这款机器据说南桥坏或者显卡供电不对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拆机。。。
裸板开机测量供电,供电全部正常(显卡供电也正常,不管报警与否都是0.89)
上论坛搜索了一下相似故障,照坛友说的故障点都测量了,还是正常。
示波器几年前坏了后没有重新购置。(所以走了弯路)
心想既然供电都正常那换南桥呗。定了一颗(原机是SR17D,上家没有,于是定了SR17E)
第二天到货,换上。额,板子有点变形,第一遍竟然没有焊好。焊第二遍OK。
开机,除了开机慢,开机没有问题
但是。。。仍然报警。。。心凉。。。
然后只有重新测量供电。。。仍然正常。。。
后来看到显卡旁边的PC138是加焊过的(其实之前就看到了,也有怀疑过),机器之前没有拆机,应该是出厂就补的。
电容外观完全正常,电压也没有跳变,修到这里了,干脆换掉吧。
拆掉,补上一颗330。
开机。。。正常。。。不报警。。。不掉电。。。
上硬盘,进系统,正常,关机,正常,usb正常。。。
这条弯路走远了。。。
有示波器这机器应该好修,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个机器上sr17d和sr17e可以代换,
机器板号:6-71-w35s0-d04
上图:

网友A:
这机器还有个通病就是不定时掉电 板子容易变形做南桥

网友:
那桥没问题了?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还有个通病就是不定时掉电 板子容易变形做南桥

不定时掉电,温控导致?板子容易变形,也可以在板子底下加点东西,撑住板子,变形会好些

网友:
这二个桥确实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款机器毛病真多  我看到就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报警 首先必须的测显卡供电  怎么可能光桥的事

首先就用万用表测了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这种桥坏得很少,除了大短,所以呵呵,换桥了ME要刷 ,不过睡眠,待机唤醒容易出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 了 多多技术交流

网友:
不定时掉电,温控导致?板子容易变形,也可以在板子底下加点东西,撑住板子,变形会好些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换南桥,这也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