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40 卡纸 维修 一种通病

楼主(2018-10-21):
兄弟7340 打一张卡一张  纸张严重褶皱
这情况遇到很多,一般都是定影组件问题。
拆后盖,拿出定影,果不其然,上定影加热涂层,都磨秃噜皮了。

淘宝买了上定影壳子。注:这种不需要全套换完,那样成本高 ,客户接受不了。
一般加热管是不会坏的。我们只需要买个上定影壳子就可以。淘宝10来元搞定。

发现下辊也有一定程度破皮。影响不大,先不换了。

安装好,试机正常。不卡纸了。
兄弟的打印机,定影上辊,很容易磨损,卡纸时,很多人怀疑进纸传感器的问题。其实打印机传感器,损坏率并不高。

定影组件容易拆,安装回去,要细心一些。尤其是弹簧,卡口位置。
我在优酷搜了一个兄弟定影安装拆解视频,供新手参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3MTM4MDE0NA==.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并附一份兄弟官方售后的维修手册。供参考

DCP7030-7040-MFC7340-7450-7840N参考手册(维修站).pdf

网友A:
兄弟这种你一般收多少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种你一般收多少刀

这种 一般收¥150-180.  上下辊全换的话,收¥250.。材料成本不高,拆装太费事。要1个小时左右。有时还要捎带着清理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 一般收¥150-180.  上下辊全换的话,收¥250.。材料成本不高,拆装太费事。要1个小时左右。有时还要 ...

以后多发一点打印机的 维修贴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拆太费事 真的太费事 楼主收的不多 楼主应该买个好点的 太便宜的太次 安上这样的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