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求问硬盘底层的正确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8-10-21):
6代的写底层手动怎么写啊
还有6s
先写资料还是先写底层啊
底层能改变机器开机白苹果或者黑苹果吗
白苹果

网友:
先写底层,然后才能刷机,6s就只能写6s的,7代只能写7代的。就是一个启动程序。刷机能刷过后再写五码

网友:
不对。。既然底层都写了就把五码一起写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