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帖:P5G41T-MLX REV:1.01G挡代码9b维修

楼主(2018-10-21):
型号:P5G41T-MLX REV:1.01G
故障现象:挡代码9b

1:触发诊断卡挡代码不亮机,挡代码顺序是:d0-98-9b,挡在9b不动

2:换了2张诊断卡都是挡代码9b,卡住不动。一看到能跑码,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呵呵,三板斧只学会两招,用第一招刷bios

3:用的编程器比较怀旧,在论坛上搜索对应bios,刷好bios后,情况无任何变化,那么排除了bios问题,然后萌萌哒,无从下手了,呵呵
4:查论坛搜索挡代码9b,有收获,好几个人说更换bios旁的822排阻,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先对照点位图用万用表测量排阻电压,排阻8个脚,有4个空脚,剩下4个有两个是3.3V,剩下两个大概是0.7V吧(记不太清楚了),发现分别给bios芯片的WP#和HOLD#供电,这两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WP#一直低电平应该没什么问题(记得阿林老师上实操课的时候讲过他一次故意拉低WP#,防止顾客电脑被病毒破坏bios),HOLD#这个信号应该不能被拉低,拉低就暂停
5:费了半天劲终于把822排阻换好了,触发亮机,呵呵(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然后用万用表测量bios的WP#和HOLD#,WP#在亮机时候是0V,HOLD#在亮机时候是3.3V,至此结束维修
有一个问题还在思考:为什么原来的822排阻一端3.3V,去到bios脚后会变成零点几V,也没接地啊,原来的822排阻顶多阻值变大或变小,为什么去到bios芯片后电压就会变成0.7V?

点位图如下

ASUS P5G41T-MLX REV1.01G.rar

网友:
哪就是这排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不过楼主还是有技术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给你一种答复。不一定准确。
你只考虑了排阻,没考虑BIOS芯片。芯片内部是是极其复杂的,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可以认为822排阻进hlod引脚后在芯片内部直接串联了一个电阻,然后接地。电阻损坏,阻值只会变大,不会缩小。简单的串联分压问题,822阻值变大,hold引脚得到的电压就变小。

网友B:
这个故障不是我几年前发过的吗?楼主没看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楼主你思路不错,,能说到这里,牛

网友:
华硕很多822排阻很容易坏,都是通病了,容易变质

网友:
这早就知道了,通病 还有好几个。 不过内存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给你一种答复。不一定准确。
你只考虑了排阻,没考虑BIOS芯片。芯片内部是是极其 ...

你的答复完美解决了我的疑问,思路清晰,简单易懂,老司机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你连发3个小心啊,我以前就发一个评论,都被警告了,那是在手机APP上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跪求。。。。。。。

有啊,你要的话,我就发个帖子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不是我几年前发过的吗?楼主没看啊

我是小白,看论坛的时候比较少,搞不定的时候就会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跪求。。。。。。。

我已经把图纸上传到这个主题了,你再进主题里边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事实胜于雄辩,谁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D: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网友E:
这问题真不好查,都到读取BIOS了,最后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真不好查,都到读取BIOS了,最后一步了

时序上会感觉到复杂,但是这是那种通病,在论坛一搜索一大堆,幸亏诊断卡能跑码啊,呵呵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工夫还不错。华硕的主板我最讨厌。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网友:
822排阻这是华硕通病                             以后遇到这情况,可以先换了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