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M无待机,短路隔离管后也不触发~

楼主(2018-10-21):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N56VM的机子,不触发,公用点无电压,短路隔离管后,开关板有3V,但还是不触发,刷了BIOS,换了EC,南桥晶体有波形,求大师~~~

网友:
要不  查查ec条件  起码知道BIOS开始读没有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机待机时有没有3V与5V,目前这个是没有的

网友:
测试下MOS 管有无短路,,,,,,

网友:
昨天已修好,客人已拿走,附上照片~~~刷回原机BIOS了

网友:
楼主这个刷回了原机BIOS好了,意思是EC是坏的是吧

网友:
不是,是充电IC坏了,之前以为是BOOS问题,换了充电IC好了后开机很慢,就刷回原机BIOS了,一切正常,第一次遇到把隔离管短路不触发的

网友:
查查EC条件吧,不过要费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