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6s ID锁问题

楼主(2018-10-21):
苹果6s ID锁有哪位大神能解!
苹果

网友:
只能硬解 换cpu 基带 写序列号 写码片 换指纹

网友:
上淘宝看看 也许他们能解

网友:
软解现在基本没戏 硬解换套件的机器不靠谱 建议直接换个无修无指纹主板 800左右 靠谱

网友:
换五件套我cpu 硬盘 基带 码片 指纹

网友:
闲鱼上有人说可以软件伪激活 直接远程搞定 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找某宝吧,200搞定,不过不能恢复出厂,和刷机。

网友:
纯学习了解中,淘宝可搜索出一大堆,就是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谁在淘宝上修成功的说说

网友:
只能硬解!!!!!!!!!!!!!!!!!!!!!!!

网友:
那就没什么用呀

网友:
只能硬解 换cpu 基带 写序列号 写码片 换指纹00.

网友:
估计只有淘宝才能解。有点麻烦。。

网友:
卖配件吧,, ,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