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B785GMLP-N10KC不触发,I/O NTC5532D 强拉低绿线正常跑马

楼主(2018-10-21):
客户在上家 修过不得,那来上手,不触发;I/O:NTC5532D
检测RTC电路  1.VCCRTC经挑帽转RTCRST#3.3v正常
         2.晶振正常起振

         3.3vsb/3vdul   IO待机及给桥待机正常
4.查I/O脚位情况如下
5.换I/O,人懒用刀暴力拆除,快速更换
6.上电还是不能正常触发,但上电触发后I/O  30脚电压 已经为0V 正常;量绿线还是5V
7.跑线路30脚与绿线经过702MOS管,mos管功能正常
8.因为没全板图纸,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步操作,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但这个现象已经修复同样的板好几片了,算是在我的经验中的通病了
9.拆除702MOS管 直连D S级
10.到此修复

网友A:
那这个管子的开启信号,可能是由于什么保护误而没有发出,,。。。。。

网友:
又见新塘科技5532,采用这种io的板子,极高损坏率。新塘科技干得漂亮。希望越来越多的主板,都用这种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管子的开启信号,可能是由于什么保护误而没有发出,,。。。。。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没图也不知道反正直连绿线就行了,因为很多板都是直连的

网友B:
用刀直接拆,容易把线路板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直接拆,容易把线路板割坏,,,,,,

经常干,有经验,比正常路子省10分钟左右,又省电

网友C:
罗总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方法,野路子就是神呀:)

网友:
罗总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方法,野路子就是神呀

网友:
有学习 了。我最烦修不开机的机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断线又有可能坏,pson断线我遇到过

网友:
厉害,这思路精楚.....................

网友:
学习了。就正要也能搞好。歇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总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方法,野路子就是神呀

管他什么路子,反正修好就行了哈 收钱就行了 哈哈

网友D:
最讨厌吹芯片了,有一次显卡上的mos管无铅焊450度吹10分钟楞没吹下来,我都怀疑风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讨厌吹芯片了,有一次显卡上的mos管无铅焊450度吹10分钟楞没吹下来,我都怀疑风枪坏了

我是能用刀拆的 坚决用刀和钳子,省事

网友E:
看到这个io不触发的,先什么都不干,烙铁加焊一圈,一半以上的好了,剩下不好的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io不触发的,先什么都不干,烙铁加焊一圈,一半以上的好了,剩下不好的再测

是不是啊,那我下次也这么干一圈看看效果,感谢分享

网友(2018-12-14):
维修三板斧:干BIOS、干IO、干桥

网友F:
按照AMD时序。RTC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G:
可能到PSON的线路上有问题,PSON无法拉低成低电平,所以不能低电平有效进行开机,可以飞线来拉低PSON应该也是行得通的

网友(2019-03-10):
引用 网友G:
可能到PSON的线路上有问题,PSON无法拉低成低电平,所以不能低电平有效进行开机,可以飞线来拉低PSON应该也 ...

具体没图不知道,但是应该不是直接拉低绿线  因为直接拉低绿线的话,插电就会直接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AMD时序。RTC是不参与触发的

之前写帖子的时候还不是很系统的认识完所有时序,现在进入了这个论坛和远程班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讨厌吹芯片了,有一次显卡上的mos管无铅焊450度吹10分钟楞没吹下来,我都怀疑风枪坏了

吹了10分钟吹到怀疑人生,赶紧换风枪

网友H:
RTC 是不参与 触发的 3q3q3q3q3q

网友:
引用 网友H:
RTC 是不参与 触发的 3q3q3q3q3q

只是针对AMD的部分板子而已应该是

网友:
PSON无法拉低成低电平,所以不能低电平有效进行开机,可以飞线来拉低PSON,理论上说的过去,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