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11系统wifi坏,需要硬盘解绑嘛?

楼主(2018-10-21):
耗电快。打开wifi,耗电贼快。wifi模块发热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6代不需要

网友A:
不确定的情况下,先换一个WIFI试试,不行再解绑

网友B:
6代不需要,6s以上换Wi-Fi芯片,硬盘才需要解绑

网友:
6S以上机型才需要拆硬盘解绑!

网友C:
直接换,换了就能用。我前几天刚换了一个还发了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的情况下,先换一个WIFI试试,不行再解绑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换了就能用。我前几天刚换了一个还发了帖的

好的,已经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代不需要,6s以上换Wi-Fi芯片,硬盘才需要解绑

好的。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的情况下,先换一个WIFI试试,不行再解绑

好的。弄好了

网友:
6s后换硬盘或换WIFI需要解绑WIFI.
6代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