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M-F 跑码一直循环

楼主(2018-10-21):
华硕B85M-F 跑码一直循环,各大供电pg正常,CPU复位已出,BIOS官方也刷过,就是一直循环69-b6-3b-4F-78,不知道如何排查了,求助大神指导

网友:
都没人啊,求助各位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以前买一个好的主板,拿来之后上一个CPU就循环跑码,以为主板坏了,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后来知道是主板不兼容CPU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有两个这个板子,都是用这款CPU,另外一个板子正常跑码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大部分都是CPU 有问题呢

网友:
不是CPU问题,已经试过了

网友A:
官方BIOS不能用吧,要下载大家用编程 器读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BIOS不能用吧,要下载大家用编程 器读出来的吧

BIOS分离出来的,现在还是跑码循环,打算上淘宝买一个看看

网友:
等待你的修复。忘告诉,

网友B:
换个BIOS本体试试 有些rom芯片不良,刷多少次也没用,而且,还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BIOS本体试试 有些rom芯片不良,刷多少次也没用,而且,还量不出来。

这个倒没试过,回头试试

网友:
刷了B85M-K类似版型的BIOS看看,论坛里多得是,没必要着急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