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6 感光不能用 求大神指点 可以有偿

楼主(2018-10-21):
小米6 用着用着  突然明天距离感光  打电话也不黑屏  ,cit里面找不到距离感应校准  换过距离感应的排线  效果一样  如图所示的组织  ol  有650  其他无不适  右下角电容量不到电压  求大神  各种师傅指导  或者哪里有图纸

网友:
国产图不好搞啊

网友:
图纸有些是难找

网友A:
这还不好搞,肯定缺电压了,就修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好搞,肯定缺电压了,就修不正常的

电压飞了个3.3v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