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1.05ME 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8-10-22):
主板型号 P8B75-V开机不跑马 其他供电和信号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打开点位图

测PL802电感电压为1.78V 按照点位图中显示应该是1.05V  在看PU801这个芯片烧糊了 已经破裂 .  。后来看帖子说可以飞1.05桥供电过来,于是去掉电感飞来1.05还是不跑马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 PU801到底是什么芯片啊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型号 ?

网友:
台式机供电烧了,可以不修借一个电压,还是不跑码先刷个程序,ME电压到桥,有可能桥的 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