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_M51_D826L工控主板,不跑码求维修用图纸

楼主(2018-10-22):
ITX_M51_D826L工控主板,不跑码求维修用图纸
此板待杨灯亮,但触发后不跑码。各供电打值是OK的,求相关线路图分析修机,有没有修过此板的同行或工厂内的的维修朋友???

网友:
这种主板不可能有图纸,看看电源都有吗。pg都出来了吗

网友:
三板斧  打一遍   行就行了    不行没办法呀   返厂吧

网友A:
楼主,过保了了啊。返不了厂了

网友:
慢慢查各芯片PDF,查所有供电,再看各芯片pg,跑线找时序

网友:
这板子好像都不知道是那厂给代工的,所以图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过保了了啊。返不了厂了

换 CPU  拆 声卡  网卡  ,我之前修改一片 不跑吗
是网卡坏了

网友:
手里好多这样的板子,都是点不起来,就是找不到图,不想搞的多

网友:
碰到这样的板只能哎一声,不过老司机们肯定是有办法,难为我这样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