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1 触摸老跑 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22):
这个笔记本客户的,说清灰,清灰之前我都测试一边,结果我清完灰,别的都正常,就是触摸板有问题,之前触摸板我测试过,触摸板没有问题。清灰后测试把手指放上面不动,触摸板老是自动跳。触摸板用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你在选项的时候他会跳,触摸板排线我也测了,也没有断之类的。而且触摸板也没有动过,应该不会坏吧,大家有没有修过的,告诉一下解决方法。版号是LA-9101P。

网友A:
进PE看看跳不跳,先排除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看看跳不跳,先排除下系统

PE我也测试还是跳,我系统也换了。

网友:
触摸板背面的金属胶带接触不好了 ,没有屏蔽作用了,吧后面找导电的铝箔或者胶带和接地连一起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可能还真是这回事呢,受外界干扰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B:
HONEY,你可以用DELL原装电源,或者不上电源直接用电池试一下,DELL触控板跳位常常是因为电源不是原装的关系
还有你拆机的时候,触控板有没有什么屏蔽的锡纸被你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NEY,你可以用DELL原装电源,或者不上电源直接用电池试一下,DELL触控板跳位常常是因为电源不是原装的关 ...

触摸板我都没有碰,而且没有什么的锡纸什么之类的,只是拔了排线,别的地方都没有碰。客户已经拿走了,也没有说什么。他也不常用触摸板。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r458也是拆机后,触摸鼠标按住就莫名其妙的骚动,不按正常,外接鼠标正常,干脆就拔了

网友:
这个和排线断线没有关系,和触控板的板接触有关系,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不过木有解决......................

网友:
先换掉触摸板试试吧。有些东西不好说的。有些东西是不好说的。有时候说坏就坏的。

网友:
华硕的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不是原装的电源就会跳。

网友:
感觉4楼说的在理,下次遇到可仔细看看,我以前也见到过联想的便宜机器,没拆这样,当时查的是附近有干扰源,离开了就好了点,4楼的兄弟一说,感觉有道理。

网友:
DELL的触摸板跳是不是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
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触摸本身的问题了,这东西难说,以前碰到过不是原装电源触摸乱跳的

网友:
拔掉充电器 用电池看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