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5V待机坏造成多个地方短路

楼主(2018-10-22):
        联想G40-70,接可调电源大短,同行机说是插上电源里面发热。一般是19V电容的事,拆机PU305烧坏有味道,这个是5V待机产生芯片上面字样为MT开头。更换好后测后级有短路。查吧。
      USB芯片转换电路烧坏,1.05V电源芯片烧坏,还有就是CPU供电管理芯片烧了.........没有CPU供电芯片其它的都有,先换好这三个。加电电流上去了。订吧回来换上OK。
     后来仔细想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意间看到插耳机小板上的USB口坏。就是它就是它,短路后造成5V待机烧坏,由于炭化了,有可以19V的也串过来点吧,其它的5V芯片也遭殃了。
PU701,PU305,U3还有CPU供电芯片这是坏件

网友:
不至于烧这么多芯片吧,还没过烧这么多供电芯片的,保护也太不好了。

网友:
烧这么多  客户 还愿意修不

网友:
机器保护做的不好

网友A:
待机是5V 跟3V,这两路电压有很多芯片都要用到,一旦这两路电压窜入19V,后果不堪设想的,我也搞过两次,板直接废掉了,网卡,声卡,南桥,CPU,全部挂了

网友:
这种待机芯片很容易挂的 挂5V只是修起来麻烦 挂3V就呵呵哒

网友:
挂5V还能修,挂3V直接报废

网友:
感觉联想的主板质量不好,很容易烧板层,修都没法修

网友:
感觉有点幸运,主要原因我看还是USB口坏引起。。

网友:
USB接口短路没引起南桥烧了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是5V 跟3V,这两路电压有很多芯片都要用到,一旦这两路电压窜入19V,后果不堪设想的,我也搞过两次,板 ...

我也是  几次小问题  被我搞打发了

网友:
5V的还好点。要是3.3V有时候烧的东西更多。

网友:
烧了这么多 不容易 换成是我  估计是换主板吧

网友:
现在在县城开店修电脑,芯片备货不多,如果遇到块这么多地方的,发一次芯片要两三天才到,到了后换上这里好了,可能又还有其他地方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现在好多待机3v5v被19v击穿过去,烧一大片,基本上不抢救

网友:
还好是5V短路,要是待机3V估计桥都烧了

网友:
5V还稍微好点,3V大短了就泪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