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电流0.24不显,求助

楼主(2018-10-22):
板号是820-3476。拆开发现有个二极管烧了,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不知道怎么替换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这个二极是保护管吧??正极接地???

网友:
这个是电容啊,哥哥,去掉就好·········

网友:
这没发帮你,光看看是没发帮你的

网友:
看图纸看看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然后根据用途来分析

网友:
看点位上是什么啊 是电容的话直接干掉就好了

网友:
买料板苹果机器捡钱概率比普通的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