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手上有700-15ISK的机器或图纸

楼主(2018-10-22):
哪位有700-15ISK的图纸或本本,我的机器进水了,修好之后要开两次才能亮机,有的时候第一次能亮,二次就不能亮了,我怀疑是进水的位置有问题,哪位大师帮我看看,这几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
新机器,去淘宝看看吧,图纸都没有的

网友:
你就按不亮时的电流来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这机器太新了应该都没有吧。。。。。。。。。。。。。。。

网友:
我刚好用的就是这款本,话说 我还得把机器拆开,撕开标签,本本还没过保。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刷bios好的,图纸估计是找不到了

网友:
版号是多少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没有图纸,只有看看哪个同行正在修这个机器,可以帮你量一下

网友:
板号是LA-C933P ,楼主你有这个图么

网友:
哦,错了我以为是哪个机器,板号是15221-1

网友:
                          机器太新了。。。

网友:
真不巧,昨天才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电脑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同求 我有个机器也是需要图纸

网友:
别纠结换主板

网友:
LZ这东西就难碰了,一般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