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接到一部iPhone6plus 加电200毫安不开,不是u2问题

楼主(2018-10-22):
客户描述 充了一夜点  不开机了, 加电就间接跳到200毫安,直接换了个u2,故障依旧。
又测了下硬盘供电,  发现1.8v 变成2.4v了。有时候 电流在300毫安,1.8v变2.75v。求大神,这是硬盘坏
还是主电源的问题

网友A:
换个主电源u1700试试 不行就烧个机

网友:
换u1202 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电源u1700试试 不行就烧个机

不是u1700是u1202刚写错了

网友:
怎么个烧机  硬盘1.8 变2.7  怎么烧

网友:
u2的阻值都正常,是不是拆了电源  打值试试

网友:
更换 主电源 正常了...
谢谢 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