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SI REV3.0 BIOS

楼主(2018-10-22):
B85M-D2V-SI REV3.0 BIOS
B85M-D2V-SI REV3.0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4NDI5MHxlMWJiNTI0OTQ2NjA3OGU5NjA1MDBmODYzMGI1N2IxY3wxNzc2NjAyNDI2&request=yes&_f=.rar

网友A:
B85M-D2V-SI REV3.0 BIOS
B85M-D2V-SI REV3.0 BIOS

B85M-D2V-SI REV3.0 BIOS.rar

B85M-D2V-SI REV3.0 BIOS

网友B:
确定是好的,有验证没??????

网友C:
这程序MD官网上都没有,真TM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程序MD官网上都没有,真TM神奇

网吧专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好的,有验证没??????

谁那么无聊发个坏的呢,肯定是确定好的才发。

网友(2018-12-04):
刚下了个。刷了不亮。在来试试。。。。

网友:
官网都没有 这个BIOS 下载下来 看看

网友:
刚接到一块板,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再转,重复这样,想下个BIOS,结果没积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M-D2V-SI REV3.0 BIOS
B85M-D2V-SI REV3.0 BIOS

坏的BIOS拿来忽悠人,刷了直接不显示,启停

网友(2019-05-07):
楼主发这个  亲测 能用      我的主板问题是声卡问题   驱动正常 死活没声音    开始刷了楼主这个BLOS后主板反复重启  开始以为BLOS是坏的  开着机没管它  过了一会儿 就自己好了   声卡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M-D2V-SI REV3.0 BIOS
B85M-D2V-SI REV3.0 BIOS

是的,刷了不亮了,原机是有密码的,刷完启停

网友(2019-06-14):
谢谢分享,刷了就好了

网友:
原厂官方的BIOS 没有这个资料,且包括台湾都没有,本来开机不显的现在都不开机了

网友(2019-10-29):
刷了别的直接黑屏,只能试试这个了,唉...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维修技术员

发消息

.

网友(2018-12-26):
有人试过了吗        啊啊啊啊            算了我还是试一下把

网友(2019-12-05):
这个BIOS 是真的哦 可以用

网友(2018-10-22):
B85M-D2V-SI REV3.0 BIOS
B85M-D2V-SI REV3.0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4NDI5MHxiY2E1NjFlZjMyYTc2MTA4Y2FjMjQ1NzU1OGZhNDJjMXwxNzEzOTQyOTky&request=yes&_f=.rar

网友(2020-04-14):
今天修到一片技嘉GA-B85M-D2V Rev1.11主板,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从故障现象看是I/O IT8620E问题,测得:
33.64.96脚IT_VCCH:3.3V
105脚 PSON#:ATX绿线 5V(正常5-0-5)
104脚 PWRBTSW触发排针:3.3V-0-3.3V

100脚SUSB#=N_SPL_S3 南桥-I/O:0V (正常0-3.3-0)
101脚O_PWRBTSW I/O-南桥:3.3-0-3.3
114脚O_RSMRST I/O准备好:1.3V-1.02V跳动(正常3.3V)
分析,很明显测出114脚O_RSMRST不正常,引起不触发。看图纸它由N_-DEPSLP/NQ7/NQ6控制,测得

N_-DEPSLP:3.3V
NQ7 D脚:1.3-1.02V跳动(正常3.3)
NQ6 B脚:1.25-0.15V跳动(正常0.68)
分析,NQ6 B脚最重要,查其上下拉电阻NR151/NR150和电容NC25,发现NC25电容有漏电现象拆掉不用,电压恢复为0.68V,114脚O_RSMRST恢复3.3V正常,按开机键能跑码了,但是跑到一半掉电重启反复,有时能跑码进系统但是又不定时掉电从启,大多数情况下是跑码到一半掉电重启反复。继续测量 IT8620E的
124脚 VIN3(+5-SEN) 5V供电检测:1.96V
125脚 VIN2(+12V-SEN) 12V供电检测:1.96V等等其他GD信号都正常下,加焊南桥,冷却后开机“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0-10-28):
ga-b85m-d2v-si

B85M-D2V-SI REV3.0 BIOS.BIN

GPR25L3205E(ISP)_20200313_115011.BIN

网友(2022-09-11):
下载试试 看看能用吗

网友(2022-11-04):
刷了黑屏,风扇转了又停

网友:
在下载下面一个试试

网友(2022-12-15):
找了好久,网吧主板,官网上都没有

网友(2023-02-04):
正好有用,谢谢。。

网友(2023-03-14):
我下个试试

网友:
刷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5-15):
b85m d2v si gggggggggggggg

网友(2023-10-12):
不知道为啥,这快板子换了个i7 4790k就不亮了,换原来的就行,想刷个bios 结果这板子还不好刷这bios

网友(2024-01-24):
下载了试试看

网友:
BIOS 实测可以使用

网友(2024-06-11):
这个BIOS,刷了直接不显示,启停 也不是适合每一此型号的板 刷了好几个 有的可以使用就是开机慢 掉电一次

网友(2024-08-25):
亲测可以用,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