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谁能帮帮忙 头都大了

楼主(2018-10-22):
    一台苹果6P,之前硬解过ID。后来用户使用了一个月,出现开机白苹果后,屏幕花一下就重启,有时能进系统但是一会还是屏幕花一杠,黑屏重启。拆机补焊CPU,开机正常了,一切功能正常,但是充电有反应就是充不进,把整套充电IC换了,包括Q1701.装机能充电了,一测试触摸左边一指宽触屏不灵,又拆机换一套触摸IC,装机测试,又不开机了,还是最初的故障开机白苹果花一下重启,继续补焊,测试正常了触摸也好了,装机,这下头大了,又不充电了。我当时。。。无语了。在检测,插上充电器测试电池座输出只有2点几V。又换U1700,测试OK.装机。我擦,又不开机了,在补焊,开机了。结果头大了,触摸又不灵了,还是左边一竖失效。哎,哪位大神能指导下吗?是哪里问题呢?再次先谢过了,客户都来问了几次了。赚个钱不容易呀。

网友:
一波三折

网友:
看一下板子是不是unt板子,板层问题,加热开机,板子冷了就不开

网友:
短接转换管

网友:
现在一块板也不贵,不想折腾换板嘛。这种问题伤脑筋。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CPU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