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ZAAX32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8-10-22):
一台宏基笔记本进水了,很怪哦,每次生次不是待机芯片进水,。就是EC进水,,
大家看图,本来想洗一下的,发现在断了好多个脚,只好换了,唉,明明旁边有一个BIOS芯片,没想到这个EC是一个带程序 的,芯片,的
好像现在的EC新的笔记本基本都带程序 了,晕死,
换EC之前,测了一个待机,还有EC供电条件那些都正常,然后就发了一个剪板的
先换了那个EC,能触发了,但会掉电,问了一个客服,客服说,剪板上的那个BIOS也要一起换,就一起换了,维修结束 ,奇怪了,原来是的怎么不行
希望大家买剪板EC的时候,旁边的BIOS也要一起要,好像是配套的

网友:
换EC是要换或刷BIOS的。

网友:
这个清理的工作量也是有点大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现在很多的联想的机器出厂就是带程序的EC,必须要连同BIOS一起更换,不然刷了,有时候就是不亮机

网友:
看EC的型号吧,有些型号本身就需要刷程序。s

网友:
最好是买剪板EC好点。保险一点,,,,,,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设计在键盘要么触摸板下面,特别容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