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 无显示.键盘灯亮

楼主(2018-10-22):
换了通病电阻不行.请问升压板电压是多少 12V吗
通病

网友:
我就知道液晶显示器的升压板一般的供电电压是12V

网友:
这个机器19V的呀 , 升压供电也是19V的 。

网友:
一体机啊,供电应该是19~20V左右吧?

网友:
应该是19v左右

网友:
直接量主板接口也是12V.显卡那边是1.5V

网友:
作为一个小白我想说,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显示屏没有背光,这是个一体机,给升压板供电的电压是有的,对吧,然后就是没有背光,首先用点屏器测量LED灯管是否能亮,能亮的话,那就是中间的升压板工作不正常,买个升压板换上去试一下,
呵呵,小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