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显卡N16P-GT1-A2跟N16P-GT-A2显卡不通用

楼主(2018-10-22):
分享一下显卡N16P-GT1-A2跟N16P-GT-A2显卡不通用,自己有台炫龙毁灭者DC整机,显卡感叹号GTX950M,,看到网上说N16P-GT1-A2跟N16P-GT-A2通用,就找了个板子上的拆下,做上去,测量其阻值电感上的阻值是18欧姆,说明显卡没短路,进系统发现他麻痹的显卡都认不到!!!!还风扇狂转掉电!亏大发了白搞!又做回原来的GT1的可以认到,可惜还是感叹号!说明两者不通用!!!

补充内容 (2019-5-15 16:27):
补充一下,这个显卡是通用的,我估计当时是显卡做坏了,,今天刚好给客户修到一台详情请看我新发的帖子

补充内容 (2019-5-15 16:38):
纠正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8531-1-1.html

网友A:
能了解到两都不能代用,这也是收获,,,,,,

网友B:
那也是够折腾的了,,,,应该是不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了解到两都不能代用,这也是收获,,,,,,

{:4_137:浪费了一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过了就没了。。。回不去了

网友C:
怎么是同型号的还不能移植的吗,我怎么看都是一个型号呀

网友D:
一般来说不可以通用的      而且即使通用了   板子好像也要刷bios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不可以通用的      而且即使通用了   板子好像也要刷bios之类的

应该是BIOS资料里面锁定那个显卡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是同型号的还不能移植的吗,我怎么看都是一个型号呀

一个GT1一个GT多了一个数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够折腾的了,,,,应该是不通用了

应该是BIOS资料里面锁定那个GT1的显卡型号了

网友:
多发点这种显卡代用的帖子,就免得浪费时间了

网友:
通用的只不过我,只不过显卡被你做坏了而已

网友(2020-04-26):
未必不通用啊,有可能资料问题,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