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25R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10-22):
联想一体机C225R 开机无显示, 刷过BIOS  还是无用· · AMD 集成显卡 谁有修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已经解决 是北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 是北桥问题····································

如何解决?是换桥吗?还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决?是换桥吗?还是加焊?

加焊北桥就好了  电流0,55 正常电流1.4

网友:
AMD的  基本上都是北桥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