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主板USBOC#问题

楼主(2018-10-22):
华硕主板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ASUS H81M-CT REV:1.00主板不开机,只要插上电源线后主板上的电源灯就会一闪一闪的。说明主板有短路!

拆开主板测量南桥芯片上的电容对地为0,说明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后能够开机了,但屏幕上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15秒后关机 !

果真15后主板自动关机。像这种情况是ASUS主板的USB0C#信号有为低,南桥检测到后会在15秒就关机。通过点位图查一共有5组OC#信号,其中SRN22有4个S_USB_OC#,  SRN23有一组S_USB3_OC#

                                                                                                    当测量到SRN22的第6脚时为0V,其他的OC#都有3.3V电压。看来问题找到了,第6脚是S_USB_OC#910,测量第6脚的对地值有400多。也没有短路啊,直接把第6/8脚短接上,再上电也是为0V,把8脚也拉低了,说明有短路。顺着第6脚信号找到U5芯片

                                                    测量发现如上图,又找到UD5和USB910插针,测量发现USB910的供电和S_USB_PN8都对地短路了,拆下U5还是短路,当拆下UD5后不再短路了,阻值恢复了正常,查询UD5其实就是一个防雷击芯片,不用安装也不影响电脑使用,下图是实物

一个6脚的小芯片,从Mis主板还真找到一个防雷击芯片,还是给装上为好。再测试主板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雷劈的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