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5X通病

楼主(2018-10-22):
联想G475X通病 LA-6755P,集成CPU电流跑到0.4左右不动,两个刷了bios都刷了还一样。还是AMD RCT电路的问题,有图有真像。
cpu

网友A:
图呢?
有被秒的图,权限够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
有被秒的图,权限够不。。。。。。。。。。

网友:
不是很清楚,缺少图片,,,,,,,,,,,,

网友:
bios 电池没电不开机

网友:
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 ,

网友:
看到一堆文字,就是想听听你怎么找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芯片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RTC电路会这样的

网友:
其实这机器没什么秘密了,通病基本就是电子没电要不就是南桥RTC电容漏电

网友:
嗯 我没有修到过这个 问题 不过可以先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的,AMD的我都是第一时间量coms电池,而不是去刷什么bios

网友:
这个贴子的占地面积好小,最起码来张图片才好嘛

网友:
对,电池没电,然后这电容腐蚀,通病了

网友:
看图图没了真的是搞笑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现在都见不到了,

网友:
cpu上面电容问题吗amd的........................

网友:
现在AMD和INTEL的RTC电容怎么都这么容易出问题,以前都不会

网友:
遇到过!谢谢大神!

网友:
应该是拆掉南桥上的RTC电容。楼主看来是来刷分的吧。什么都没说。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摸一样,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老板几是不是来涮分的 猫砂好接单

网友:
烧鸡的手法吗

网友:
这种主板便宜,收不起价钱,。。。。。。。。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没电 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通病了。。。。。

网友:
这个很常见 不

网友:
很少见到这个机子了,以前见得很多这个电容坏的

网友:
AMD的RTC问题是多,没电池有的就开不了机。

网友:
g475 RTC电路漏电,一般测小电池有没有电就能测到

网友:
没看见图 尴尬。。。。。。。。。。

网友:
不是很清楚 没图片啊

网友:
电容漏电 引起主板电池没有电,老掉牙的一个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吧,桥上电容腐蚀,撬了就好了

网友:
好久没看论坛了, 修的东西比较杂,还是要看看通病才行

网友:
发的不完整,发个图片过来,,,,,,,,,,,,

网友:
南桥上面右下角的电容吧,这都多少年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以前就发过了 这机器好多通病 桥的电容和电池

网友:
  g475  和  g485  都是这种类似的通病

网友:
是不是桥上面的 电容有问题

网友:
电池 问题

网友:
图呢 图呢 图呢 图呢 图呢 图呢 图呢 图呢

网友:
这都多少年的通病了,,,,,,,,,,,,,,,,,,,,,,,,,,,,,,

网友:
图呢,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AMD的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很多了,多出点这个问题就好了。

网友:
电容腐蚀,通病了  拆了不用   直接客户收150

网友(2021-03-09):
是要装COMS 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