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开机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8-10-22):
M3A760M 开机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测所有供电正常,CPU有一点点温度。。,BIOS刷过也是一样,这种情况有通病吗?

网友A:
没有复位,往前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复位,往前查呀,,,,,,,,,

修好了。。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加焊北桥好了

AMD的桥,也是热量大,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