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X260上电无显 屏幕有亮度,无图像

楼主(2018-10-22):
机器型号:Think X260板号:NM-A531 REV:3.0

主板上电到0.52,拔掉内存有内存报警,刷了这个链接的BIOS可以显示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023-1-1.html

过了两天又不能显示了,有电压跳变,拔掉内存也有内存报警,屏幕有亮度,无图像,重新刷BIOS无果,网上买过BIOS,和原机程序也合成过,故障依旧,不确定是不是CPU问题,有遇到过此状况的吗?在线急求 ,谢谢(这是我买的BIOS程序)板号:NM-A531 REV:3.0

网友:
这个是和原机合成的程序

网友A:
交换主板吧   300多点    我也遇到过  换主板了

网友B:
外接看看有图像没,万一屏线坏了呢

网友C:
这鬼机器就是这毛线问题,通病,有人说是内存,有人说是CPU,有人说是内存断线,反正都是不好弄的,板子很薄,而且打满了黑胶,真心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鬼机器就是这毛线问题,通病,有人说是内存,有人说是CPU,有人说是内存断线,反正都是不好弄的,板子很 ...

肯定不是内存问题,我换过很多内存试过了,也可能真的是CPU坏了,但是我之前刷BIOS确实是显示了,测试了两天就又回到之前的问题了,所以有点不确定是哪个导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主板吧   300多点    我也遇到过  换主板了

这主板交换不止300吧,我之前交换花了800,也是无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看看有图像没,万一屏线坏了呢

外界要是有显示的话,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肯定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D:
显卡的问题吧,查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问题吧,查下条件

大哥,这是集成的,哪来的显卡?

网友E:
那也许就是CPU的问题了,你有没加焊过CPU试试,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也许就是CPU的问题了,你有没加焊过CPU试试,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

加焊CPU没用,我有两块主板,故障都一样

网友F:
这个是和原机合成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和原机合成的程序?

原帖是网上买的程序,回复的是网上买的程序和原机程序合成的

网友:
有没考虑加焊CPU或者重做呢?你的是几代CPU

网友:
这机器不好找元件。。。。。。。。。。。。。。哎。

网友G:
兄弟你的主板修的怎么样了呀?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上电屏幕有反应无图像,想刷个BIOS,结果用RT809F刷不了,提示芯片ID不符 0X0什么的,换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貌似是芯片写保护。确定芯片都焊接完好,也提示了引脚接触良好了。用低电压的转换座和3V的转接座都试过,同样的提示,芯片型号W25Q128FVPQ,不知道你那都是怎么刷写的,能赐教一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的主板修的怎么样了呀?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上电屏幕有反应无图像,想刷个BIOS,结果用RT809F刷不了, ...

我用MinPRO TL866CS编程刷,没有报错,不用原机芯片刷会报错,还有原机程序备份好,我直接拿网上换板了,CPU可能有问题,这CPU不好换

网友:
x260 cpu可以重植,比x1carbon好多了

网友:
估计CPU出问题了吧,跑码了,拔内存又有报警

网友:
这机子的真不好修,脑壳都痛了。我也怕这样的问题

网友H:
我也遇到过 换主板了
wxw13524692016
CPU问题,成本不划算,只能换主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 换主板了
CPU问题,成本不划算,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2018-12-05):
u问题比较大吧,实在没把握就报价换块可能还比较稳

网友:
谢谢楼主 小白 学习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板子比较省事了,估计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