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plus 白苹果重启 刷机能过

楼主(2018-10-22):
(无正文)

网友:
基带部分和大音频

网友:
电池数据

网友:
应该是大音频 拆了能进系统 有apple id 没有重启 但是我装了几次 换了两三个大音频芯片 一装上去就白苹果重启   难道别的问题 不是芯片问题  就那么点大的位置 几次都没装好?

网友:
测音频地脚组织看看

网友A:
C12还是S12教要飞线来着给忘记了…定屏的时候按下Home键看看有反应没。

网友B:
刷机完有没解压?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完有没解压?说清楚~

客人有账号 我不知道啊   换了几个大音频 都是装上大音频 白苹果重启 不装大音频 可以进激活页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2还是S12教要飞线来着给忘记了…定屏的时候按下Home键看看有反应没。

不是定屏  是白苹果重启       拆下大音频不装可以进激活页面 一装上去就白苹果重启。。 测过焊盘二极体正常的,,, 也更换了几个大音频。。

网友:
看电流阿,白苹果重启,重启后能进系统吗

网友B:
能进系统的话进设置-隐私-分析-分析数据.把重启日志发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定屏  是白苹果重启       拆下大音频不装可以进激活页面 一装上去就白苹果重启。。 测过焊盘二极体正 ...

查音频的升压线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音频的升压线路,有短路

在哪里   不懂 哈哈  我还想会不会是小音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系统的话进设置-隐私-分析-分析数据.把重启日志发一下看看~

去掉大音频能没有白苹果重启了 只在激活页面 没有问苹果账号
看了几片文章说上拉电阻R3201 和R3202 电压不正常会这样 也测过 两个电阻两头都是稳定的1.8V

网友B:
看看C3212.C3214.C3205有没有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3212.C3214.C3205有没有对地~

没有 测过了 大音频周围一圈的电容电阻二极体都测了个遍 没有两头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3212.C3214.C3205有没有对地~

不过vdd boost的电压是多少呢正常的? boost电压不知道没测过  1V8va 1v8sdram 1v2 测过正常的

网友B:
这种问题就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小音频,音频升压,基带。
自行参考,进不了系统,看看电流多少再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就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小音频,音频升压,基带。
自行参考,进不了系统,看看电流多少再来判断~

哦 谢谢 我想再问问 pp vdd boost 的电压是4v左右 是稳定的还是会稍微跳变  这个我测了下 4v 4.1v 偶尔跳到3.6v 再4v 左右不规律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就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小音频,音频升压,基带。
自行参考,进不了系统,看看电流多少再来判断~

很奇葩  我现在是还没修完 因为把铃声放大拆了两个 大音频装上现在也不重启了  nnd  我有时候会镊子夹一下开机 装屏幕测试都是放在客人的机子上 扣上开机排 开机  明明单板开机电流都正常的 装在壳子里开机就不正常 开机座或者排线有问题 手上没有别的开机排  郁闷死 奇葩的  拆了大音频 用开机排开机时正常的 我以为我手工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就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小音频,音频升压,基带。
自行参考,进不了系统,看看电流多少再来判断~

拆了大音频 底脚前后测了三遍 底脚的电压和相关的电容电阻也都测了遍 芯片换了好几个 以为手工有问题 重装了几遍 铃声放大两个也给我拆了 还得再装 这郁闷

网友:
升压线路的电容只要不对地一般没有坏的,坏了就会升压不标准,导致白苹果重启,想知道多少伏自己找块板子测一下,就会记得比较劳~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天线扣子啥的和屏幕盖板片或者指纹扣片什么的接触到了,导致个别线路接地从而导致的白苹果重启~6S这类问题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天线扣子啥的和屏幕盖板片或者指纹扣片什么的接触到了,导致个别线路接地从而导致的白苹果重启~6 ...

是开机排问题 不扣开机排 镊子短接 可以开机不重启 等新排线

网友D:
可能听筒引起的 可以去查查看。 :kaixin:

网友:
电池座右上角有个 小电阻  虚汗会这样  编号我记不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天线扣子啥的和屏幕盖板片或者指纹扣片什么的接触到了,导致个别线路接地从而导致的白苹果重启~6 ...

确定了 就是开机排线引起的 新的开机排没重启了
哈哈 没想到 以后修手机真的单板开机看看  开机排线显微镜下看没什么异常 可就是装上白苹果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听筒引起的 可以去查查看。 :kaixin:

开机排问题 已经换了新开机排 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了 就是开机排线引起的 新的开机排没重启了
哈哈 没想到 以后修手机真的单板开机看看  开机排线显微 ...

那是因为排线也关联了总线~都是总线引起的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排线也关联了总线~都是总线引起的重启!

嗯  修好就好了 不懂的是为什么拆了大音频就可以进系统 不重启  开机座上的总线没有经过大音频  直接连个电感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葩  我现在是还没修完 因为把铃声放大拆了两个 大音频装上现在也不重启了  nnd  我有时候会镊子夹一 ...

主板是不是有元件碰到底壳接地了,或外配问题。

网友:
Cpu电感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