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11-3417 版号13270-1 带OTP的BIOS

楼主(2018-10-22):
各位大神有没有维修到DELL 11-3417 版号13270-1的机器啊!跪求DELL 11-3417 版号13270-1带OTP的BIOS。

网友(2019-05-26):
我今天备份了一个原机bios 备份下来显示otp 什么东东 第一次见这种bios 我用普通8M芯片去刷的话提示容量还是什么报错 刷了论坛好几个bios 都是报警 不接内存也报警 我机子原故障 CMOS电池放电一次可以显示 关机后再开就不能触发
原BIOS芯片刷论坛的bios 写入会报错 刷回原bios也提示报错 现在非常尴尬 我怀疑原ROM芯片坏 换了一个一样的刷写论坛的可以写进去 但也是报警 刷自己备份的也刷不进去

网友(2025-03-17):
可惜还差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