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706 无背光

楼主(2018-10-22):
一台苹果A1706  没有背光有显示,拆机发现屏线处有折断,一个屏幕2000多,和客户沟通吧屏线接好,没有保修,直接开干,上图,亮机图忘记拍了
在屏幕下方位置

网友:
用绿油固定好了  还可以,不耐用是肯定的了,不知道有没有大师研究一个像iPhone,的指纹连带一样可以剪掉接上的,这个算通病了吧,遇到2台了

网友:
本子多次关合,可能会使这里再断开,,,,

网友A:
高手啊、怎么会断了呢................................

网友:
这手式我也真是配服,我上次接过这种排线,后来直接放弃了,太他娘的难接了

网友:
楼上的请注意,直接复制,小心帐号,这样接用不多长时间,建议客户减少开合次数。这手艺需要有耐心,不错赞个

网友:
不保修是对的,提醒客户尽量少开合!早晚还会断

网友:
不太好说!!!!!!!!!!!!!!

网友:
楼主腻害了,这是这款机暗屏得的通病吧?

网友:
这个位置这么修肯定用不旧,没办法算设计缺陷

网友:
这手艺需要有耐心,不错赞个,很好 的

网友:
看这接线就知道楼主 法力高强啊!这种活对我来说太难,接一半我怕把机器砸了

网友:
             还是修苹果 挣钱  现在

网友:
焊工不错,  楼主加油 ,已经加分

网友:
这个我也接过 考焊工啊

网友(2018-12-01):
真是幸苦钱。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屏线断了那几根线呀,是开启背光,亮度的吗?

网友:
看得出楼主的焊接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个线用细小的软线,然后接长一点让它有个韧性我想可能会管久一点

网友:
                  这个很难接起来啊。

网友:
这样处理我想用不长时间吧  还是换屏线比较好

网友:
A1707  A1708  应该是通病了  我遇到3台同样的问题,两台修好,一台在保内。

网友B:
打错了, A1706  A1708  这两款,排线容易坏,灯条排线淘宝没得买,所以我们只能维修

网友:
这款机器算是通病了,我也遇到过一台这个机器,最后客户不着急,选择保修了,还以为是系统问题送过来让我重装系统呢,哈哈、

网友C(2019-01-09):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 A1706  A1708  这两款,排线容易坏,灯条排线淘宝没得买,所以我们只能维修

这个问题修下多少钱 会复发吗? 我的电脑也出现这种问题 ,以为是屏线问题,淘宝买了个准备换上试试

网友:
感觉直接固定死算了  应该要耐用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修下多少钱 会复发吗? 我的电脑也出现这种问题 ,以为是屏线问题,淘宝买了个准备换上试试

屏线不会坏,目前还没有返修过,估计用不太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线不会坏,目前还没有返修过,估计用不太长。

我看到淘宝有家卖这个背光线的 50一条 ,不过也要专业维修的焊接😆

网友:
我估计这是通病了,大家又可以挣到一笔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淘宝有家卖这个背光线的 50一条 ,不过也要专业维修的焊接😆

上次没有找到,有链接没? 我看看是不是。

网友:
楼主,焊的不错,焊完要固定好了,

网友:
新来的,进来学习前辈如何解决疑难杂症

网友:
这个线都能接好 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怎么会断了呢................................

通病  设计缺陷  其实再设计稍微长一点点 就行

网友:
真是配服,我上次接过这种排线,后来直接放弃了,太他娘的难接了

网友(2019-02-19):
是主板这边断线?还是连接屏接口那边断?

网友:
师傅 手工不错哦,显微镜 也不错哦。师傅是 不是也在修手机。

网友:
我手上还有块1502的没搞好呢,暗屏不好修啊

网友:
接这个线主要还是要有耐心接线并不是很难没耐心焊两下焊不住就会放弃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这么有耐心。佩服佩服

网友:
是屏线断线了么飞线过去的信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