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8-10-22):
苹果A1534开机不认硬盘
故障:本来是不触发,WIFI芯片上 的3.3V 电容短路了,换了1个就可以触发,但是不认硬盘,硬盘供电3.3V 1.8v正常,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情大家帮帮忙@@@@!!!!!!!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不错有图有真像,先收藏了  ]]]]]]]]]]]]]]]]

网友:
上次wifi掉点补线后装回去发现不认硬盘了!这个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真是不好修啊。。。。。。。。。。。。。。。。。。

网友:
LZ 最后你这机解决了吗 ? 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