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婆损坏了一个角 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8-10-22):
神州QL6   上电1.8A   不跑码   有时候跑马显示 后死机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
桥的硅片破了这么大的一个角,还是换了吧。

网友:
应该有问题,建议更换一片比较放心。

网友:
要看有没有数据线在那边走,如果是地线,就百分百没事,

网友:
如果不显示,且桥发烫的话,换了吧

网友:
一般没问题,只要没有伤到里面的线路,而且这么一点应该是伤不到线路的

网友:
还有,“桥婆”啥意思?方言么?

网友:
可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桥坡”啥意思?方言么?

打错字了

网友:
有问题当然是把眼睛看到的先解决了再说。

网友:
看起来应该没事!

网友:
不好说。关键看有没有线经过。有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有问题  不稳定

网友:
那要看里面有没有线路,拿显微镜瞅瞅,有线就果断换掉吧,又不是GPU这个便宜

网友:
有问题!晶片上没有空闲的地方,只有很薄的一层。你这破这么大,准有问题。

网友:
坏了,修吧

网友B:
如果真是有线路,为什么有时候可以亮机了?

网友:
换了,一般都是这样,不然问题百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有线路,为什么有时候可以亮机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很多IC在彻底损坏前,有一段时好时坏的过渡期。

网友:
这点应该没有问题,像这样掉角的我遇到很多了

网友:
建议换一片

网友:
换吧,小心烧板,不换也行等南桥一烧换板

网友:
不是一点点,上面应该有电路的吧,估计有问题

网友:
要换了,换个桥那么费力么?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先换个桥看看

网友:
还是换吧  就怕后面 还要再出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器正常 使用正常就不用换

网友:
这个破损比较严重 最好是换一个  不要有存在侥幸心理

网友:
机器  已经修好了   桥确实有问题

网友:
建议换桥 ,修好之后也问题 。

网友:
这样破的应该有问题了吧,那些来收h61废板子的仔细看桥,一点损伤的都说不值钱;额

网友:
有问题的,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如果真是有线路,为什么有时候可以亮机

网友:
HM55的芯片为什么不换呢,料板找一个换一下,个把小时就做完了,纠结太多不如直接上手

网友:
这桥破那么多 ,你也是换对了  。

网友:
不懂上面的玻璃晶体是啥,但是人家收旧主板不要晶体破损的

网友:
还是要看温度高不高,高的话还是换一个比较稳定

网友:
肯定不行的!伤到核心了

网友:
可能有点小毛病。不定时开不了机

网友:
果断换个桥在说多数是桥的问题哦 ?

网友:
问题不大的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要是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的时候亮机了

网友:
能用就可以不行就换掉

网友:
如果报价高的话建议更换,这个角破的不小了

网友:
不用处理,这个只是导热部分损伤。你测试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有线路,为什么有时候可以亮机了?
不稳定吧,多少会影响的,我刷BIOS的时候也是偶尔会亮机,但它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不行啊,破了这么大口子,如果是我,我第一个换桥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受伤太大了,就算没碰到电路,也受过那么大的力

网友:
貌似,挂了。。。。。。。。。。。。。。

网友:
换吧 不可以的

网友:
那要看里面有没有线路,拿显微镜瞅瞅,有线就果断换掉吧,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以前修显卡的时候,芯片还只是缺了角,死活不亮的,淘宝买的芯片,如果不是四个角完美直角的,有磕碰的,装上去百分百不亮

网友:
这个就跟脑袋被钉钉子一样的道理,要看那旁边有没有线路呢,如果没有线路没有伤及到线路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装上去试试运气吧。

网友:
多少会影响的,破损这么多,尽量还是换个桥吧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事, 晶体应该在中间位置,边缘要好些

网友:
能点亮问题就不大。。

网友:
肯定有问题了 那么大一个角 换新的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 上面的镜片就是散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