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7IS96N自动关机

楼主(2018-10-22):
开机显示康佳logo后几秒就显示如图英文,然后就自动进入待机状态,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开机就待机吗,先刷个程序先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简单,刷一下程序试试。

LC37IS96N(板号35014895 MST6178屏号LC370WXN SB D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待机吗,先刷个程序先

开机显示了康佳的logo一会儿就显示那个英文字母了 然后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待机吗,先刷个程序先

网友:
开机显示了康佳的logo一会儿就显示那个英文字母了 然后就关机

网友:
兄弟刷了3楼主的程序有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