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人,大家看一看

楼主(2018-10-22):
气死人,大家看一看,给这个客户(客户电话如下)换了个电源,当面试开机正常拿走。没想到过二天,主板开不了机了,

这是他的电话:

拿过来,测试了不是电源的问题,客户咬死说换电源把他的主板搞坏了。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呀。

无耐之下,把主板当他面拆下修好(花费了半天时间),并开机当面给他看,并严重声明,出门不保。

把钱退给他。然后拆下自个的电源,以免过段时间,他家的冰箱,空调,  电视。。。。。。等等家电坏。我换个电源是不是也给他一起保呀。因为没换电源之前这些都是好的呀!!!!!

换上他的之前的坏电源,反正他的电源之前也是坏的。

我这个处理如何。大伙给个建议。多谢.
       之前也有一回,也是同一人,不过不是这台电脑。拿另一台电脑过来。前置USB因生锈用不了,给他换了两个前置USB座。拿回去没到一个星期。开不了机了,拿过来检查,发现电源有问题。他硬着说,换USB把他的电源搞坏。结果气匆匆拿机的走人。各位:::气不气人。

维修之路,是否继续.

网友A:
远离垃圾人  尊重劳动成果

网友:
他原来的电源到底坏了没有?什么拆下自己的电源。

网友B:
巧合的事情,确实有,也客观存在。但是你服软的处理方式,就给了别人可趁之机。他一凶,你就软。在他看来,就是你心虚。

网友C:
一定要退钱吗?解决的问题钱收的理所当然啊。

网友:
钱不一定要退,可以继续收钱,
曾经修过很多机器,客户会这样说:怎么没有看到修理的痕迹呢,。搞笑吧,难道一定要有痕迹才是修过的吗,机器拿来不能用,现在修好了,可以用了,那就按约定的金额收就是了,最好打张票据,以后没有票据一律不保,我就是用很多年前搞的,XX业务通,一直使用到现在。

网友:
有的很就是不讲理。。。。。。。。。。。。。。

网友:
你说老机器能不坏吗?要不要换一台保一年。

网友D:
我的回答是,老板,我的东西质量都是可靠的,你要是用这个电源,能把我的主板烧坏,我免费帮你修.当然不是我电源的问题,我修主板还是要收费的。

网友:
记住一句话-------不是什么钱都要挣

网友E:
两次都是这个人 第一次明显感觉到不好招惹 为毛还去招他
要不就硬气一点 你凭什么说是我电源搞坏了你的机器 电源都是正品 又不是假冒的 换的时候也经过你同意的 我卖电源就只保修电源 你主板坏了跟我有毛线关系啊

网友:
换完电源 测试过的吖    怎么可能还是电源搞坏主板  如果要是说第二天 你拿过来的机器  电源 也是坏的   那就可以说这个 电源坏了 导致的主板坏        电源都是好的   没出问题 怎么可能导致主板有问题嘛
就怕遇到这种人   不管有理没理  就是扭到你闹

网友F: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就是沟通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做他的生意 路越走越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退钱吗?解决的问题钱收的理所当然啊。

万一哪一天主板又坏了,是不是要买个主板给他,我换个电源的钱都不够买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回答是,老板,我的东西质量都是可靠的,你要是用这个电源,能把我的主板烧坏,我免费帮你修.当然不是我电 ...

他姓赖的,说我的电源板主板弄坏,叫来了五六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就是沟通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做他的生意 路越走越窄

这种人能沟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次都是这个人 第一次明显感觉到不好招惹 为毛还去招他
要不就硬气一点 你凭什么说是我电源搞坏了你的机 ...

他硬说,问题是没换电源之前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合的事情,确实有,也客观存在。但是你服软的处理方式,就给了别人可趁之机。他一凶,你就软。在他看来, ...

你认为我以后还会做他生意吗?老子八辈子不做他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离垃圾人  尊重劳动成果

有些人脸上也没有显示垃圾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