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维修,屏幕不亮

楼主(2018-10-23):
客户一台老机器,说放了1年了,不亮了,弄好给老人用,一体机修的少,费了半天劲打开了,一看是AMD的,机器,AM3的,第一反应就是虚焊,但不能草率,按开机风扇转无报警,换CPU 一样,换内存一样,但是拔掉内存有报警,说明主板工作了,这咋回事,干BIOS,还是一样,但是我发现这个机器有个独显板,主板已经工作,内存上去不报警,内存是好的,那只能是显卡或者屏幕坏了,显卡拆下成色还可以,也没有烧黑现象,也没有别的好办法,直接烧烤显卡,半小时冷却,上机OK,完事,但不知道能用多久,但愿长长久久,保修1个月,收100客户愉快接受

网友:
同行吗。才收一百。同行我们一般都不止这个价。对外最少也要两百左右。

网友:
这个不错有图有真像,先收藏了  有BIOS不’’不好找呀

网友:
同样的机子,我也是同样的处理过一台,

网友:
客人高兴接受,自己也高兴,有检测卡插上也可以试。可以收到150.

网友:
B505和B500 一体机 很多都是独立显卡板坏,我都是直接换整个板子

网友:
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寒冷 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可以支撑过去

网友:
收100啊,这价格是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吗?

网友:
这个是215的卡吧。。。。用不长。。我都是给客户换。。卡很便宜

网友:
不错,我有个板子也是开机上电不跑码,有空再试试

网友:
太便宜了吧  最起码   200   我们同行都收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