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貌似首发,华硕X542UN 2.0 原厂BIOS

楼主(2018-10-23):
华硕X542UN 2.0  原厂BIOS,绝对秒亮机。第一遍自动重启,第二遍亮机,后面直接秒亮。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X542UN2.0 原厂.7z

网友:
不亮机的也上传给需要的人

X542UN 2.0 备份 不亮机.7z

网友:
原厂不是这样的,只能说是验证过的好用的BIOS而已,原厂最后三位是数字

网友:
我修改了下文件名,解压出来就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2019-02-24):
我试试 我的  显卡供电都有 没cpu供电

网友A(2019-04-22):
我的机器屏暗闪后掉电 刷刷试试 行不行再告诉大家

网友:
我刷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2019-06-22):
此BIOS亲测可用,开机大约12秒亮机。
外壳型号:FL8000UN,板号:X542UN REV2.0,主板贴纸型号X542UN

网友:
你这个刷完 直接不触发

网友(2019-07-28):
测试过可以亮机!谢谢楼主!!!

网友(2019-08-27):
bios   没有问题                      开机正常

网友:
可以用,开机很快

网友(2019-10-21):
设置一下就不亮了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2019-11-24):
遇到个不触发的试试先

网友(2020-07-06):
下载来看看谢谢现在也是需要的

网友(2020-10-17):
i7测试秒亮

网友(2020-11-22):
I7测试不亮

网友(2021-03-10):
fl8000un 板号x542un r2.0 刷机后屏幕显示不正常(像屏坏了一样,有亮线,当时以为屏或者排线坏了,折腾了半天,),外接显示器正常,到华硕官网下载bios更新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1-07-14):
好用吗 有人试过没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屏暗闪后掉电 刷刷试试 行不行再告诉大家
您好,师傅,我的也是自动重启,CPU core 都有,就是反复重启,您的修好了吗?谢谢。

网友(2023-10-14):
好用吗,有个上电只有0.002,电压没短路的刷下看看

网友(2024-08-21):
不亮机啊 怎么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