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900BS 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8-10-23):
微波炉面板按键正常 按开始键 后灯亮,电机不转,风扇也不转,有继电器吸合声,数码管数字减为零后灯灭,断电后用手转里面的电机轴阻力很大。是否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门上安全开关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开关正常,按开始键灯亮,程序结束灯灭,两个保险管完好

网友:
查高压二极管,电容,高压二极管是好的,电容关机后短路两个极 不打火,是否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