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PLUS 风扇转不亮机

楼主(2018-10-23):
   华硕B85M-K PLUS ,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BIOS 刷了3,4个都一样。。   不插内存嘀嘀嘀叫报警!!   插上内存, 不叫了, 风扇一直转不亮机。。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   还是不亮机。。。。     插不了诊断卡。。。    论坛搜索了这个板子的帖子太少了。。。    求助下呀, 思路还能往那里。。。。有试过USB3.0前置接口 6脚管理芯片,  量了有5V, 拆掉了也一样。。。。。。

    新板子, 现在的桥发热量很小, 很少遇到桥出问题的。。。

网友:
测测内存几个电压

网友:
spd 有没有

网友A:
会不会是集显供电坏了呢??????

网友:
不清楚,我遇到过一次不插内存蜂鸣器响,插内存没声音的情况,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B:
你不换个CPU试一下,有些华硕的板子你上B85平台的CPU上到H81的主板上,是不会亮机的,但是可以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集显供电坏了呢??????

集显供电, 哎,  不知道这么说啊。。 不是说要正常才出电压吗。。。。。。。现在都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换个CPU试一下,有些华硕的板子你上B85平台的CPU上到H81的主板上,是不会亮机的,但是可以过内存

CPU  没问题的。。。     其他B85M -K  不带PLUS的板子。。能亮机能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集显供电坏了呢??????

不对哦。。 现在H81,,, 电压不是集中在一起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咋办。

网友D:
这种问题,主要问题我认为有三个,BIOS.[MSI代工的联想板子,经常都是这个问题,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报警,无显,风扇一直转,刷BIOS好]。CPU集显供电问题,还有一个桥和外设[75235]。你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主要问题我认为有三个,BIOS.[MSI代工的联想板子,经常都是这个问题,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 ...

H81  现在集显供电不都在一起了吗。。???

外设早拆过了。拆了声卡,串口卡,,,,,  剩网卡没拆。。。 晕,,

网友:
顶一个啊。。。。。。。人呢。。。。。。。。。。。

网友E:
看看内存的smb两个数据位有没有连接什么三极管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看内存的smb两个数据位有没有连接什么三极管类的,

插上内存了, 不报警了, 还跟内存SMB 有关系?????????

网友F:
主板不插内存测试卡c1吗?插卡跑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不插内存测试卡c1吗?插卡跑多少

没诊断卡啊··插不了诊断卡啊 。。。。。。。。。。。。。     上了内存不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没问题的。。。     其他B85M -K  不带PLUS的板子。。能亮机能用  。。。

CPU得用G1840这种低端U试才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内存了, 不报警了, 还跟内存SMB 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