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s 刷机到一半报错14

楼主(2018-10-23):
接到一台6S,开机数据线模式,itunes刷机能走进度条,走到一半的时候跳出来报”未知错误14“,按理说应该是硬盘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好硬盘接着刷机,还是一样的情况,测硬盘供电3V和1.8V都有,板子没摔没进水,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助论坛大神们。

网友:
12的系统也不能过吗?

网友:
修了一圈,打硬盘焊点阻值都正常,逻辑码片换了,NFC、基带部分也拆掉,还是没解决,不修了

网友:
逻辑码片能换

网友:
可能是上盖问题

网友:
上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