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歌机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8-10-23):
型号:点歌机
故障:没有12v, 5V输出
上图:

电源板型号:GP2828A

308V 电压有

12V没有

5V没有!

救助大各大师!
电源管理芯片是:5L0380R
附上电路图

网友:
修好了吗?换了那些配件,开关电源烧保险的,串联100瓦灯泡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管烧了吧
。。。。。

网友A:
5L0380R是一片傻瓜式电源芯片, 马家卖的几块钱一个的万能电源芯片业是这个。
检查保险,桥,电容,没有问题的话,换5L083R,不行的话,再换光耦。
高级技术员,买的?

网友:
直接淘个整板  或者淘个双电压输出的电源板改上去  内部空间这么大 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L0380R是一片傻瓜式电源芯片, 马家卖的几块钱一个的万能电源芯片业是这个。
检查保险,桥,电容,没有问 ...

说的有道理,,先电源管理芯片,在光耦,在431

网友:
这块电路很危险维修谨慎

网友:
修这个电源板。楼主如果电子电路基础不好。还是不要去修比较好。

网友:
上图:
下午,研究了一下午,看成果:

二极管型号:SR5100

有图有真像

网友:
用液晶显示器电源万能模块改一下不就完,还找什么芯片,

网友:
或DVD电源万能模块也行,5Ⅴ12V低压万能模块

网友:
也是佩服    12  5V短路都不测                    。。。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楼主你可能电源修的比较少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一个通用的板,直接买一个啦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