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B75-D3V V1.1主板显示器上卡箭头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10-23):
这2天客户拿来几块板,缺电压掉电,修好了,能显,但是显示器上提示卡箭头,集显独显都试了,都是一样的故障,所有的外设都卡了,CPU和内存都换了,BIOS刷过,也换过BIOS芯片刷了,桥也加焊了,现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求助,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时硬盘或者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
不是,之前板子缺电压掉电,然后修好了电压之后,能显,BIOS页面进不去,所有接口都没用

网友B:
能进入BIOS吗?

USB什么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时硬盘或者系统的问题呢

修好显示之后就是箭头,诊断卡卡R9,BIOS页面进不去,所有外设都没用,但是有外设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入BIOS吗?

USB什么能用吗

不能,USB也用不了,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卡机。看一下USB接口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没遇过,真是奇怪的问题,坐等高手

网友:
好问题。BIOS无问题的话,估计时序那错乱了,还是时序量一遍。

网友:
比如待机双路5V。是哪个管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