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这个苹果烧电容,已经不敢上电了

楼主(2018-10-23):
苹果版号820-3115-B  这个机器亮绿灯 然后我拆机摸主板的时候发现有个地方很烫,然后我电拔掉,二极管量到这个电容是短路了,拆掉这个电容然后就不大短了,然后上电 电容又烧了。现在已经不敢上电了。不大短的时候,量了后面的MOS管都是好的。

网友:
送修吧,瞎搞是不可以的·········

网友:
把烧掉的电容和边上的电容一起换了试试。想关连的几个能换掉全换了,反正没几个,再不行就查查这是不是供电滤波电容,如果是可能是上下管和芯片的事儿。

网友:
看图纸啊.看是连接什么电压的.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压超过电容的耐压值了?这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了,可能是哪个电源芯片局部坏了,造成该输出电路电压值偏高,以至这个电容击穿了。我是新手啊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最后把所有一组的一起的那些电容全部换了  现在好了

网友A:
哦,我说的是对的吧。还不谢谢我,加分,点赞随你,玩笑了,修好了就行,还有你应当改下已解决,让别的求助的能上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说的是对的吧。还不谢谢我,加分,点赞随你,玩笑了,修好了就行,还有你应当改下已解决,让别的求助 ...

这个已解决哪里弄哈  我还真没找到  汗死我了

网友:
点编辑,而后把求助改成已解决就OK了。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把烧掉的电容和边上的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编辑,而后把求助改成已解决

网友B:
能烧电容,那是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烧电容,那是电压太高了吧,,,,,,,,,,

这不是电压高,其实是相关电路并联的电容量不够。

网友:
那你不装机器能用不?你是不是装错了,电容值不够大

网友:
这是主供电上的滤波,你看哈主供电是不是变16v了,正常主供电12.6v。主供电跟适配器相通了

网友:
图纸啊.看是连接什么电压的.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哎楼上的兄弟认真回贴好吗,人家都照我方法搞定了,你们还瞎回。

网友:
仔细看看  有短路的 电容

网友:
好像有通病吧 这个

网友:
看是连接什么电压的.后面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