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6-71-w65r0-d02

楼主(2018-10-23):
主板短路 怎么烧机法烧了cpu发烫  难道cpu坏了  有没有可能了

网友:
把CPU供电断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断开cpu供电,不热了,cpu挂了

网友:
虽然CPU坏的相对少,但它烧机时发热,,那还真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那就应该是CPU供电上管击穿了,你一烧电压直接加到CPU上了

网友:
找个双核U试试不就行了,又不是焊死,双核U才几十一个,维修必备吧

网友:
cpu发烫是不是cpu的上管挂了啊

网友:
加电烧机烧到CPU发烫那应该就是CPU坏了,或者断开CPU供电就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CPU要是短路了基本板子就GG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啊 CPU啊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