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S7超极本刷BIOS

楼主(2018-10-23):
这种的BIOS芯片咋刷 500P貌似没有办法

网友:
快出座子了

网友:
这种芯片可以刷,用某宝上的24xx25xx刷机工具,八条腿引线出来,接到usb刷机工具上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飞8脚试试

网友:
这个工具可以编程

网友:
飞线,不过要短

网友:
我就是直接飞线到转接座子的脚位上。直接OK

网友:
我是飞线刷,没有这种夹子

网友:
直接接线不就OK了 在座子上飞几根线  刷过很多这种BIOS了

网友:
我用过的RT809F刷过。那时候是V星主板的。

网友:
5块钱一个简易座就行了,我经常刷这种封装的BIOS,很简单

网友:
我也是用的简易座子焊上去的,这个用夹的不太好

网友:
可以飞线刷啊   实在不行买个809f也就不过三百

网友:
很容易啊,飞线刷呗。和苹果的解密一样的,座子应该就行了

网友:
找几根线把脚连接起来焊上去座子就可以刷了

网友:
直接飞线到转接座子的脚位上和苹果的解密一样的

网友:
接8根线到工具。。。。。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文并茂,学习了,先收藏了

网友:
直接接线不就OK了

网友:
换成外8的BIOS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都还没有遇到过这种BIOS芯片,看了评论后 受教了  又学到了

网友:
中间不用管啊 另外8个脚飞线到转接座子上 一样的刷啊

网友:
这种只能飞线刷,别的你还是不要想了

网友:
线刷应该可以的,估计脚位定义应该是一样的吧